怪事来了

楼主(2012-05-26):
这几天几个人来修电脑。。说电脑自己关机又自己开机。时间不一点。。有的时候开机就关机。有时候用几个时。。拿到电脑是好的。。试了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了啊。。

貌似楼主就是客户? 不想修电脑的,小小鉴定下!

网友:
除尘做系统

网友:
可以先除尘  在装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有一台换过了。。不行的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啊,可能是单桥的问题

网友:
对啊!单桥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裸板测示一下吧

网友:
先把网线给断了试试有可能是病毒或是黑客虽然说可能性极小但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还有就是电压了要看看他那的电压稳不稳。

网友:
双桥的。有一台是华硕的

网友:
进BIOS看下电压,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嗯对220伏电压稳不稳

网友:
反正在店里没事出问题的,叫他拿回去试试算了。。。

网友:
有一台重启的换了个系统可能好了。。

网友:
换电源可以有效果的,好的电源不是那种垃圾货

网友:
刚刚遇到一台重装就好了!

网友:
系统                  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就先测量市电,再换一个电源试几天

网友:
关机有没重启,如果没重启查下CPU温度,如果重启查下市电有没有过低或电源正常不

网友:
市电正常,CPU电源管理,考虑了没有

网友:
bios升级测试一下。

网友:
开机按钮也会导致此问题
我承认是被你的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看看其他外围因素~

网友:
系统确实是最大可能性    重做系统吧   不行的话就一样样换东西试了      感觉好像都有点可能

网友:
这样的机子真是浪费时间,没生意的时候还有心情搞搞

网友(2012-06-25):
碰到过,慢慢来了!

网友:
电压不稳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