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如何改装成可以外接的显示器的啊?

楼主(2012-05-26):
   求指教啊,    看见人家笔记本的屏, 改装下就可以当显示器用,   就不需要放显示器在哪里了。   怎么改装的啊? 求指教啊求指教

网友:
买块显示器通用板,一般是乐华或鼎科,根据屏的规格选屏线,写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