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AMD la-4111p灯闪

楼主(2012-05-26):
HP CQ40 AMD 集成的主板 刚开始偶尔能显 进系统正常 重新断电开机后 要等20 30秒才能显示 有时伴灯闪 闪一会可以显示 有时一直闪不显 后来就都不显了 加焊北桥还是一样
主板

网友:
换屏线看看
反对楼主:
5.0
贰修哥
反对楼主:

网友:
CPU问题 刚开始就怀疑CPU问题 手头上又没有 同行那借了三个还是一样(型号不一样) 北桥又超烫 就加焊北桥了 不行 重植还是不行 就放在那了 后来又来了台同样的机子 是进水 换CPU测之前的机子 亮机 测试正常

网友:
灯闪几下呢,这种显卡问题比较多吧。
同意楼主:
0.0
lishengbao
同意楼主: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这款机子就是,北桥,CPU还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