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会装双系统不

楼主(2012-05-26):
现在好多客户都要装双系统。尤其是苹果机。装不来啊。请大神教教

我也不会装苹果的 但是会装windowS

网友:
顶一顶,我就是想学装双系统,请高手详细讲一讲。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一大堆的。

都是坑爹 尽是废话的

网友:
好像是两个主分区吧,都得学引导

说的不详细啊

网友:
windows 中 貌似先装低版本  再装高版本

可以装两个WIN7 吗

网友:
XP 和WIN7 双系统的话 先把XP装在C盘。 D盘在用完全安装的WIN7。然后进XP 改下引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先XP再WIN 7.例如???

先WIN7,先XP都可以,但是主分区一定只能一个,而且两个系统最好是分区装

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WIN7,先XP都可以,但是主分区一定只能一个,而且两个系统最好是分区装

不是主分分两个??一个行?

一个好像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分分两个??一个行?

一个主分区啊,剩下的都是逻辑分区吧,我试过几次两个主分区,连系统都进不去,冲突了,你设置一个主分区,装一个系统在主分区,然后再用光盘装一个系统在逻辑分区就好了,第二个系统不要用GHO装

网友:
我说一下我的装法,首先分两个或者三个主分区。安装的系统版本必须是安装版的,不能用U盘装,必须先刻到光碟上。注明:系统必须是超纯净安装版的。先装那个在装那个都一样。不要装在一个区就OK乐。

网友(2012-07-05):
只要是安装版的就OK啦,我还是喜欢带点驱动的ISO,自己刻成盘

网友(2012-05-28):
装双系统有那些好处.请介绍一下.

XP 不能兼容的 用WIN7 同理 反过来

网友:
我就是双系统,c盘装xp,d盘装的window7.不过要先装xp后,才能装window7.

网友C:
双系统并不咋地 我经常为人家装系统就是没碰到几个要求装又系统的

网友:
其实双系统很简单,苹果系统安装也很简单,只要你那个耐得住寂寞,可以去网上爬贴,爬三五个月什么双系统都会了,苹果系统也会了

知己难求啊

网友:
从来没装过,没有这么大的C盘

网友:
这个钱好像不好挣啊。上次有个苹果的我不要这个钱。

有钱不赚

网友D:
苹果装双系统一般是说它本身一个系统,然后再装一个XP或者win7系统,因为苹果的系统不能运行.exe的程序,而windows里的程序绝大多数都是.exe的程序,所以才需要装双系统,这样既可以用苹果的系统,又可以用windows的程序,这个难度就在苹果自身的系统里要用mac自带的bootcamp程序从硬盘划出一个分区给windows使用,只要这个搞定了,其它的基本和普通本本一样装系统。

网友(2012-07-05):
把要点说出来了

网友(2012-05-29):
引用 网友C:
双系统并不咋地 我经常为人家装系统就是没碰到几个要求装又系统的

苹果装双系统的很多哦,装过你就知道了。

用苹果,我知道的都是做渲染的,基本都是双系统

网友E:
苹果d的x系统h还没y研究g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d的x系统h还没y研究g过!

xp和win7怎么装都行~

网友(2014-02-20):
这个问题没遇见过,先学习学习吧!

网友:
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

网友(2015-03-23):
引用 网友D:
苹果装双系统一般是说它本身一个系统,然后再装一个XP或者win7系统,因为苹果的系统不能运行.exe的程序,而 ...

还没装过,学习了!

网友(2016-02-20):
有的苹果笔记本系统会分区  有的不让分区用安装盘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