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助PCI-7030无供电!!!

楼主(2012-05-26):
今天客户拿了四块同样的主板PCI-7030过来维修。就有一块是I/O芯片烧坏了 一换就可以的型号是W83627HG-AW  一换就好了。 然后另外几块是一样的问题。都是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内存供电附近的官子我都 订货换了,。故障依旧。不知道这个板子的供电时序是怎么样的,各位高手 有维修到的分享下。目前我没有维修到这个板子。无解 理论一窍不通/谢谢

顶

网友:
这个板修下起码1000大洋到手!

网友A(2020-08-31):
我碰到的事无法读取储存卡里面的程序,导致机台启动不了。不知道怎么样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