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7GN去保护

楼主(2012-05-26):
OZ9937GN那个脚是保护脚啊?

网友:
试试,将3脚短接到地或6脚吸空。

网友:
百度上大把的,

网友:
不知道,别误导。14脚接地。取消保护

网友:
4         过流                          9                        过压

网友:
oz9938三角接地就行了 9937不清楚哦!

网友:
小心客户家失火,

网友:
去保护 不建议  我宁可改个板子 客户也放心 你也省心

网友:
为什么去保护,带病工作?就算买一块板又值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