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暗屏的一些维修经验

楼主(2012-05-26):
小弟第一次发帖,高手们看看便罢,还有什么好方法也可提提意见,新手们看看学习一下,可以省点弯路,废话不多说。
笔记本暗屏大致分灯管问题、高压问题、另外就是主板问题。
第一:说说灯管问题吧,如果屏是LED的话这条可以直接忽略。LCD的屏灯管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那些有些年代的机器。首先点一下看灯管能不能亮,红屏、或断了就不用考虑,直接换。点了一点都没亮,或者一闪一闪的,就注意一下看是不是灯管两边的线烧的快断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简单点,直接把线接好就OK。一般90%的屏会烧断线都是三星屏。换灯管我的小方法是,剪开灯管两侧的塑料,烙铁焊开一边之后从另一边直接抽出来,换完后原路装回,这样就不用完全拆下,省事省力!
第二高压问题:若检测到灯管没问题,就检测高压条。一般高压条都是坏保险或者高压条上的芯片。保险坏了就简单,换一个或直接短接一下就OK。芯片坏了能找到就找,找不到就换掉吧,也不贵!如果高压没坏那就要量一下通到高压条上的电压都正不正常。首先能保证LCD屏点亮的条件是19V(也有主电压为18V或16V15V,视机器而定)、3.3V、2~3V。这些电压必须有,主电压、开启信号、调节亮度还有底线。保持这几根线都正常的话就应该能点亮屏了。如果不对,把电压修出来就OK了。
再说点改高压,一般高压坏了,要换而又没有原装的。可以拿一个其他机器上的高压改或者直接买个通用高压条改。改高压很简单,用万用表量好4根线:主电压19V、开启信号3.3、还有调节亮度、还有个地线。一一接到高压条上对应的脚上就可以了。一把主电压下面一个是接3.3V,再下面是调节亮度的电压,在来就是地了。如果找不到19V的电压,又不想麻烦修主板,可以买一根5V通用的高压条,直接到主板的USB口那里调个电压过来,如果3.3V找不到的话直接到屏上面的保险调3.3V,调节亮度的电压没有的话,直接跟3.3V短到一起就可以了。
第三个主板问题:这个没有什么多写的,一般就是看一下主板的屏线接口那里的保险有没有坏,都正常的话就参照第一、第二问题的解决方法。
第一次发帖,估计有些地方写得很罗嗦,大神们将就着看吧!你们还有什么好方法也可以发表一下共享经验,谢谢!

网友:
写得不错 一看就懂

网友:
嗯,也就这样吧,呵呵,挺好的

网友:
很受用!通俗易懂!谢谢你的无私!

网友:
谢谢分享,新手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