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显第一画面后无显

楼主(2012-05-26):
修一LENOVO V460 故障是USB口还有鼠标用不了,心想应该是EC问题。动手拆机,发现EC脚都发梅了。把EC脚刮干净重新上锡,装上开机,显了第一画面后就无显了过一会可以听到入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可以正常显示。USB口鼠标都可以用了,但是用本的显示器就显第一画面,进BIOS都无显,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发现过第一画面后可以有显但是没有背光不知是什么问题,那位高手能指教一下

网友:
  你的本子应该是双显卡的吧?进入CMOS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