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如何触发的????

楼主(2012-05-26):
山寨上网本,EC是WPC775L  南桥 是CG82NM10  待机正常 不触发  EC SB 32,678 已经起振,跑电路开机键上19V 经过一降压电阻和稳压二极管输出5.5V左右的电压,在经过一个PD5正向二极管到达一个3脚双二极管PD6的负极,当按下开机键时PD5输出5V左右的电压到PD6的负极,PD6的正向1脚到EC96脚,,2脚是有19伏降压为3.3V 。。正常EC的95脚为开机信号输入脚,经查都跟95脚没什么瓜葛,,求助

网友:
山寨本的主板有很多版本的    触发你可以看下IO的64脚有没有电压   有3V 5V没有触发看待就电流是多少 不要大于0.04    一般就是IO   BIOS    南桥问题

网友:
IO  64脚为0V  待机001   已换过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