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D,FB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U电压

楼主(2012-05-26):
今天接了一片G31-M7 TE的板,客户拿过来时,接上电原风扇就转,按开关开机,CPU没供电其它各个供电都正常。其实就是假开机加上没CPU电压,后经查电路假开机原因是因为一个型号为SCD12的二极管击穿了。换二极管后,不会接上电源风扇就转了,可是还是没有CPU电压,些板电源控制芯片为L6703,经查,17脚EN信号1.8V应该为正常,后查VID信号,CPU到L6703的VID线路没有问题,VID的上拉排阻1K也没有问题,上CPU和假负载VID上都有高低电平信号。最后查反馈线路(按图纸上的线路查)也没发现问题,没办法换L6703没好,再换个也没好,我的芯片都是新的没有用过的。CPU也换过也是一样,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还有哪里会引起CPU没电压,先声明,CPU供电没对地也没短路。还有就是那个EN1.8V是正常的吗?以前修的都是高电平为正常,这次有点没把握了。 这是L6703的PDF(看这个图EN好像是低电平工作)

这是板上的PWM-EN产生电路(这个的话好像又是输出的高电平,不知道怎么搞了)
如上图现在主板上Q18工作在截止状态,此时:Ven=R378*[VCC12/(R378+R308)]也就是说Ven=1K*[12V/(5.6K+1K)也就是说此时EN的电压大约为1.81V,实测1.8V也应该是正常了(这是在Q18为截止状态时为正常),我现在都不知道Q18是工作在导通状态下还是截止状态的了。如果说Q18此时为正常的工作状态那么EN此时电压也就是正常的。那还会有什么原因导致CPU没有电压呢。。

这个OVCPU0,OVCPU1这是两个什么信号,直接通I/O的24,25脚,电压都为0.11V这两个信号会影响CPU无电压吗。I/O是ITEIT8712F-S KXS

高手都哪去了,怎么就没人看看呢

该干的都干了,上下管全换了,电容也换了,自举升压电容也都代换了,现在电压为0.65V。上假负载(不敢上U)开机时CPU电压达到4.几V然后慢慢降到0.65V不动了。上管G极也是电压也是从开机4.几V降到0.6几后不动了。下管G极控制电压就从开机直为0V。真的搞不明白了。

补充内容 (2012-5-28 09:30):
此板已修好,重做CPU座电压出来了。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明白,CPU座还有哪里空焊(或短路)会导致CPU没电压,因为之前我已打过VID都是正常的(没短路也没空焊),还有CPU是的AD线也没空焊和短路,供电也没短路,不理解

网友(点评):
这问题我也试过,把CPU的供电管全部换,出电压了。上真U没电压,最后都没修

网友:
在线等呀,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EN是1.8V是正常的,建议楼主查查其他的地方

网友A:
15PINVCC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截图看不太清楚。。。好像是5伏。。。

网友B:
你用力压一下CPU座子,看看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PINVCC供电正常不???

正常的,是12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PINVCC供电正常不???

这是12V供电的,12V和5VDUAL双路供电,通电后由12V取代5VDUAL给L6703供电
刚开始的假上电就是上面的PD4击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力压一下CPU座子,看看座子有没有虚焊。

压过,也打过值没有问题,再说也只有VID那只个信号空焊才会引响CPU电压,我说过的VID信号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哥们你的供电高低端场管的栅极都没有电压???开机瞬间也没有吗??

网友(点评):
上管0.5到0.6的控制电压,下管就完全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供电高低端场管的栅极都没有电压???开机瞬间也没有吗??

上管0.5到0.6的控制电压,下管就完全没有

网友D:
Q18是工作在截止状态的,EN电压也是正常的!查一下外围电路吧,先打一下G级阻值

G极阻值没有问题的,每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8是工作在截止状态的,EN电压也是正常的!查一下外围电路吧,先打一下G级阻值

G极阻值没有问题的,每组都一样

网友:
今天接到一块映泰915板,也是没有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ISL 6566,不上CPU,EN脚有电压,上了CPU,EN脚就没有电压,后来客户一直吹,后来没有修!

网友(点评):
有没有修类似的板呀。。。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都没修好过!!!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点评):
我还在等着别人的分享呢,今天研究了一天了,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就像CPURST都有了就是不跑码一样。不过不跑码后面还有点思路,我这个现在是一点思路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都没修好过!!!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我还在等着别人的分享呢,今天研究了一天了,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就像CPURST都有了就是不跑码一样。不过不跑码后面还有点思路,我这个现在是一点思路都没了。。。。

网友F:
给你大概的思路:第一CPU供电要出来:首先电源IC要正常(供电脚、检测脚、EN脚、PG脚等吧)第二:上下管也要没问题(前提是自举升压脚正常,相位脚正常,检测脚正常,补偿脚正常等)第三就是输出电感,也要正常,并且与输出CPU供电所相连的任何小元器件都没能出问题,具体怎么测,你要根图纸及定义去检测!

网友(点评):
这些都没问题哦,什么供电,EN,BOOT,FB,电感,电容,场管,IC都没问题,你说的这个PG脚就是PWMPWRGD吧,这个电压没有,这个PG信号是CPU电压正常后才发出的一个电源好信号吧,CPU电压不正常这个当然没有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大概的思路:第一CPU供电要出来:首先电源IC要正常(供电脚、检测脚、EN脚、PG脚等吧)第二:上下管也要 ...

这些都没问题哦,什么供电,EN,BOOT,FB,电感,电容,场管,IC都没问题,你说的这个PG脚就是PWMPWRGD吧,这个电压没有,这个PG信号是CPU电压正常后才发出的一个电源好信号吧,CPU电压不正常这个当然没有输出哦

网友:
我简单看了下。l6703的17脚en 脚 是高电平的不是低电平。。。。明白吗。

网友(点评):
明的滴。。。但是我想不通还有哪里会引起CPU没电压,所以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就是没法了就思马行空一派乱想

网友G:
朋友,若自举升压不正常怎么修??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所组成的,每组供电都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朋友,若自举升压不正常怎么修??

查所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上管0.5到0.6的控制电压,下管就完全没有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点评):
就我所知道的那些条件我都测量过了,没有发现问题呀,不知道还要哪些条件哦

网友C:
明的滴。。。但是我想不通还有哪里会引起CPU没电压,所以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就是没法了就思马行空一派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就我所知道的那些条件我都测量过了,没有发现问题呀,不知道还要哪些条件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明的滴。。。但是我想不通还有哪里会引起CPU没电压,所以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就是没法了就思马行空一派 ...

查一下自举升压的二极管和电容,就是BOOT脚相连的

网友(点评):
这个在换芯片之前就已经排除了,并且三个自举升压电容也都代换了。还是说说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H:
再查有无掉件的

网友(点评):
都修到这步了,还有掉件的我也不好意思发出来求救了,对照电路图每个元件,每条线路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一下自举升压的二极管和电容,就是BOOT脚相连的

这个在换芯片之前就已经排除了,并且三个自举升压电容也都代换了。还是说说有没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查有无掉件的

都修到这步了,还有掉件的我也不好意思发出来求救了,对照电路图每个元件,每条线路都没问题

网友:
查主板是的ic吧

网友(点评):
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点评):
查主板上的ic吧,这意思

网友:
VID-SEL查电路图 ,看它是的工作模式

网友C:
该干的都干了,上下管全换了,电容也换了,自举升压电容也都代换了,现在电压为0.65V。上假负载(不敢上U)开机时CPU电压达到4.几V然后慢慢降到0.65V不动了。上管G极也是电压也是从开机4.几V降到0.6几后不动了。下管G极控制电压就从开机直为0V。真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所相连的元器件!

相连的东西没有问题,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一下自举升压的二极管和电容,就是BOOT脚相连的

自举升压的二极管和电容,没有问题,也更换过,但boot脚还是11.7v左右。还是没有供电出,芯片是rt9218.怎么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该干的都干了,上下管全换了,电容也换了,自举升压电容也都代换了,现在电压为0.65V。上假负载(不敢上U) ...

不上cpu是不行的,上个坏的嘛,看你说的好像是gs短路了。。打值看看

网友(点评):
没有短路,这些都测量过的,上U也是一样,只不过只有0.4V

网友:
CPU工作条件你都查过了吗?先把条件查完了再来研究1.8

网友(点评):
据我自已所了解的那些条件都查过没有一点问题,现在已确定EN1.8是正常的

网友H:
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点评):
我上面都说过了电源管理我都换了N个了

网友I:
连到I/O的信号只要没有对地是不会影响到CPU供电问题的,量测北桥VTT电压正常不??
CPU电压是通过VID信号来调节的,板子到底是完全没有电压产生还是被拉低的??
之前我有修过一片技嘉的板子,重启后CPU电压偏高,结果是BIOS烧录不良,烧录不良导致VID信号电压调节错误;
以上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VTT是正常的,VTT都没有的话,EN1.8V也不会有,此板VID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情况就是电源管理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我上面都说过了电源管理我都换了N,并且都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上cpu是不行的,上个坏的嘛,看你说的好像是gs短路了。。打值看看

没有短路,这些都测量过的,上U也是一样,只不过只有0.4V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连到I/O的信号只要没有对地是不会影响到CPU供电问题的,量测北桥VTT电压正常不??
CPU电压是通过VID信号来 ...

VTT是正常的,VTT都没有的话,EN1.8V也不会有,此板VID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情况就是电源管理不工作

网友:
小件有没有坏,

网友:
有空共享图纸上来看看吧。。。

网友(点评):
这个图纸,讯维里很多的

网友:
楼主这个板修得很辛苦,上面该说的都说了,也没什么好思路提供,不过有时是这样的,找不到原因抓破头皮也想不出,一找到了就会恍然大悟

网友(点评):
有时确实是那样

网友:
EN,BOOT,FB,电感,电容,场管,IC都没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916-1-1.html
无VCORE
感觉好奇怪

网友(点评):
该查的都查的,该换的也换了,就是不出来呀

网友:
IO换下看看吧。

网友:
你 还是上个CPU吧,420系列的。我有一个富士康945,也是没有供电,vcc和en都正常

网友(点评):
上U也一样的

网友:
额 才知道没上CPU。假负载不供电太正常了。

网友(点评):
这个U早上过了

网友:
时钟不正常  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点评):
换过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