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场管0201ny,可以用哪些代换?

楼主(2012-05-26):
我现在有这些场管,求高手看哪个可以替代它,谢谢

网友:
中间那四个只要封装大小一样都应该可以带换的。。。

网友:
09N03 98N03 80N02 70N03都可以

网友:
3055为什么不行?

网友:
百度一下他的资料先,然后再来对比代换

网友:
无念的思想
讲的不错!先对比一下 有什么区别!
话是这样 哪里找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