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怪问题

楼主(2012-05-26):
拿电脑电脑点不亮,拆机里面很脏拆开清理干净 还是点不亮,COMS放个电亮了,重启又不亮 电流1.8掉到1.1然后在1.8 反复, 放个电后又能亮, 换COMS 不上COMS 都不行 非要放个电才能点亮,重启后有点不亮

网友:
遇见过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那电脑南桥好像不好搞啊

网友:
我不是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LZ说放电后能正常开机,说明南桥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能完全把故障范围锁定在南桥上面,应该重点查一下RTC部分和RSMRST#等信号再做定论,有时RSMRST#信号不稳定也会出现这种病状,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如果是南桥问题应该怎么修呢 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