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无待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2-05-26):
RT
T41不稳定 ,有时有待机 有时无。
无待机的时候  U61   34  57供电正常     59脚不发出   3.3V

测保护隔离这里碰到个问题。

在无待机的时候
Q36 的 123脚 为16V  5678脚 为15.5V  4脚为9V
q33 1 2 3 脚  为9V
在正常的时候  Q36 123脚为16V  5678为16V 4脚 23V
Q33 123脚 为23V
Q33的G级是 U61发出的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问题出在哪?

那个Q36的 4脚 23V 是怎么来的 不是升压电路吧?
在Q36 4脚 为9V的的时候 5678脚怎么会有15.5V呢?
这个机器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来大神回复呀~~~

网友:
人呢~~ 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网友:
23v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q36应该是增强型p管在G极为高电平时也是通的,就是导通大小不一样

网友:
大哥,Q33的E极有电压Q33就会导通,Q36是N沟道G要大于S极才可以是它导通。查下R121电阻正常吗,重点查TB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大师级人物,在下实在佩服

网友:
Q36 4号脚 不是说16V吗?   Q36的 4脚 23V 这个又是那来的~就算是Q33 27v也不会这么高,所以楼主仔细看看到底几V再发一遍

网友(2014-07-15):
感觉LZ的思考方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