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3不充电

楼主(2012-05-26):
联想K23不充电 装电池充电灯始终没见亮过也没闪过  进系统可以看见电池信息 就是电池上面打个叉 电量为0  也不提示充电
电池是一点电都没了0V  可就是找不找这机器OEM电池 还的订货 以前电池好的时候也是只放电不充电 BQ24751和IOKB926QF D3都换了还是不行保证没短路元件 也没进水  是不是这机器检测不到电池电压BATT_OVP也不充电呢?有的本不装电池充电口也有不到1V的电压 这机器装不装电池都是0V。
装电池测量24751的工作条件,CHGEN#0V正常(不装电池插电源是3.3V),供电19V正常,REF3.3V正常,ACDET为2.62V正常,ACSET为2.12V正常,OVPSET为2.62V正常,ACGOOD为0V正常,IADPAT为0V正常。LEARN 0V正常。VDAC3.3V正常。
现在就是 12脚 VADJ还有16脚SRSET为始终是0V 也就是相应的IO 71脚IREF0.3V 72脚ADJ是0V没输出。  还有电池电压检测24751的17脚当然也是0V 就导致IO 64脚BATT_OVP也是0V

量EC工作条件,ACIN正常,电池I2C总线正常,电池温度检测正常(平常3.3V,接入电池后为2V),BATT_OVP 0V不正常 但是IO控制24751的1脚是CHGEN#可以打开充电状态 就是IO 71脚IREF就0.3V不上升

  比较乱不知道怎么检测了 求高手指点

    也比较怪:我把电池飞线到一个海尔机器上 就可以充电了  到12V我就取掉再装这个机器上 就可以正常充电了 现在都充到14%了 充电灯也亮了  呵呵 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