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花屏

楼主(2012-05-26):
如题,华硕z99J接屏不显,外显花屏,怀疑是显卡问题,但不敢确定现在店里也没BGA,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麻烦说一下,显卡是一块小板来的。花屏见图片:

网友:
用风枪   吹一下 显卡芯片试试啊

用风枪吹一下芯片的晶核,如果不花了,说明就是显卡问题。如果仍然花,那就要再考虑考虑。同意楼主。
不要用风枪吹,坐下BGA试试

网友:
是显卡问题。。。做显卡吧。。

网友:
可以确定就是显卡问题,没有BGA也没问题,用风枪也可以,但是要调好温度,不要一次把温度调到位!

网友:
拿我这里修  18028775917

拿我这里修。13198644111

网友:
热风枪有吗 有的话可以吹一下 试试了

网友:
用松香水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这个100%显卡问题,直接做BGA吧

网友:
先用风枪吹吹吧

网友:
显卡上加个硬币,风枪风开大点,温度高点吹会就好了,不要忘了加焊油!

网友:
没有BGA就有点难办咯,实在不行就用土炮咯,反正原来都一样就是加热加焊而已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的。

网友:
显卡 绝对的

网友:
风枪有难度 返修几率很大

网友:
没BGA的话   用风枪很不稳定的  介意给同行做下

网友:
风枪吹好像管的时候不是很长。到时又要拿回来

网友:
显卡问题不用说,改改风扇。北桥也是个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先用风枪吹吹吧。

网友:
直接做显卡

网友:
没BGA,最好不要做,风枪吹容易吹坏

网友:
你可以用手压住显卡看看

网友:
用风抢,但是风开小点,温度控制好点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卡看看。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z99这样花屏是显卡的通病

网友:
寄过来给俺修,包你同行价

网友:
我做过很多,那个显卡不比630,不是很好做,还是拿给同行做吧。

网友:
用風槍吹一下吧,但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省事就把显卡加油用风枪把油往里吹~吹一会看看效果

网友:
先用风枪将就下吧

网友:
这机器有点风险,搞不好要换显卡了。这机器给我我是不搞了,坑爹呀

网友:
显卡问题BGA就好

网友:
做显存试试

网友:
现用风枪调小点温度吹下,吹到手摸下都有点烫就可以了,然后再试试就可以~~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直接过就好,703的大显卡也挺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