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灯管冒烟一会儿就灭

楼主(2012-05-26):
换完灯管冒烟一会儿就灭,我换了N根了,换完看热缩管那儿有点烟,过一会儿就灭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灯管不要相互接触到啊.彼此要绝缘.不能相亲哦.仔细看看.这可是个精细活儿.一不小心管子就挂了.如果还是那样我只能看到起了.

网友:
两头的热缩管绝缘层破坏了吧 要么就是没有焊接好 一打弯 里面已经断掉了 只是相互碰到一起 一通电就会打火

网友:
没焊好吧 有点虚的感觉 回路的时候容易把热缩管ci烂 我换灯管从来都不用热缩管的 我也买不到那个细的管 粗的不能用 所以一般就用灯管两头的胶套就好  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
烧了噻,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