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M208)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2-05-26):
   同行送来的机器,故障是触发就掉电,跑的电流也不一样。。拆机,机器是965集显的机器,NEC的电容也有。先测几个大电感有没有短路,没有都正常。到处测了一下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所有人都知道东芝的NEC电容容易出问题,先拆了在说,换了6个330的电容,开机还是掉电,感觉好像跟之前掉电的不一样,虽然都是掉电,可还是有区别。。心想是不是电容不行啊,刚好我们这有NEC电容,拆了那6个330的电容,换上NEC电容,上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显示,测机正常了。。搞不懂不是说4个330的就可以了吗?我换了6个怎么还不行啊,差点都放弃了。。。幸好坚持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换的电容性能不良,不过你了原装的NE电容用不了多长时间,建议在电感那里加2个330的电容保险点

网友:
反正就是那个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还是那个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