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待机电流大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26):
DELL  D400待机电流大 笔记本维修
小弟我第一次发帖,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批评。请勿谩骂。
客户送来机器说说接口不好使,前几天使劲插了一下,借口冒烟了,然后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我拿到机器时先把电池拿掉,接电流表发现没待机电流,动了一下电源头,电流就0.09了,看来问题不止是电源头那么简单,DELL的机器待机就这个电流,肯定是有短路的。
拆机裸板试问题一样,待机电流偏大,我通常都是先看看外观有没明显烧毁的,没有明显烧毁的,就摸摸主要芯片有没有发热的。很遗憾,没有明显烧毁的,更没有发热的。看来得一步一步查了。
由于才出来实习2个多月,DELL接触的又少,没啥思路。把每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打了一遍,没有明显偏低的。脑海中记得待机会有+5VALW和+3VALW,

测试发现+5VALW以产生,但是+3VALW没有,由于待机电流大,首先肯定断电,打阻值,阻值正常。 +3VALW是由Q62这个P沟道场馆控制,将+3.3VRTC转换而来的。通电测+3.3RTC也没有电压,阻值也正常,找到+3.3VRTC产生电路 +3.3VRTC是由U13这个线性稳压器产生的,测U13主供电1脚19V正常,5脚开启脚19V也正常,难道U13坏了? 挑起U13发现3脚输出正常输出3.3V了,看来还是后级有短路,+3。3V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摘。从图纸中第一个去的地方是R536  摘了,
还是那样。其次去的是EC,额,BGA封装的,
咱先跳过吧。然后去的是Q62的2脚

把Q62摘了,此时+3.3VRTC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Q62摘了的同时测了下q62焊盘的1脚,为0V。这样的话,应该是+3VALW这个电压短路了,导致把+3.3VRTC也拉低了。因为Q62这个P沟道的场馆,通电时G为0V,D与S就相当于导线了。所以还得在查+3VALW。既然确定问题是+3VALW这个电压短路了,还得在把+3VALW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摘。首先去的地方是U74这个门电路
摘了,+3VALW还是没有。其次去的地方是D54
摘了,呵,+3VALW已经正常了,原来有个二极管,难怪刚才打阻值都是正常的。打了下D54的2脚阻值直接对地为0欧。D54的2脚与VCC_RTC相连,查了下图纸VCC_RTC主要给的是南桥的实时时钟供电
特怀疑南桥坏,但是还连接了一个BC481的电容,主板上找了一下,没找到,没这个耐性找了, 阻值正常我烧机烧不出来你,阻值为0我还烧不出来你吗?果断烧机,电压调到3V电流调到最小,慢慢调大电流,电流到1.6几的时候,南桥发烫的明显。果然不出我所料。上BGA把南桥摘了,此时VCC_RTC阻值正常了,+vcc_rtc也有3.3V了,待机电流也不大了。问老板要了个南桥,装上,触发亮机。新手发帖。不对之处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综合一下就是新高手、、、、
不错,有前途.

网友:
您是新手吗,我觉得是高手才正确

网友:
厉害啊

网友:
讯维学员就是厉害 。不错 ,值得一看。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短路的排除真的要花不少时间,学习了。
PS:二极管害人啊。。。

网友:
新手都这么牛,佩服佩服。

叫老手情何以堪.

网友:
是不是短路呀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嗯,动手能力很强,不错不错

网友:
实习二月就有如此功力,叫我们这些实习了半年还有一年的情以何堪啊!

网友:
刚实习两个月就这么厉害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迅维真的不错啊。

培训学校中的战斗机.
讯维很牛逼

网友:
思路很清晰,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擦。。  尼玛  都会是高手呀。。。

网友:
对,动手能力真强,继续加油

网友:
我觉得知道这路电压有短路了就要果断的去烧。一个个的去拆有点费时间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强、强悍 无敌了

网友:
不错,就是喜欢这样的,思路清楚,最主要是过程很完整!

网友:
楼主,要请教下,烧机为什么调 到3V啊,你这里是接在那里烧机啊

网友:
迅维够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