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80ps 的维修

楼主(2012-05-26):
接一AOC 1980ps 有时会关机 无5V 12V
经查是SG6841 旁面的w04 3极管坏。。。或去掉那个303 电阻 也行。

网友:
楼主你是等显示器自己关机了以后开盖检查 然后再通电测 没有12v 和 5V 么?

网友:
不明白 ,能 详细 讲解下 维修思路 和故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