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E

楼主(2012-05-26):
  GA-K8NE风扇一转就停,长时间按电源开关可以多转一会儿。
取下来CPU加电,发现CPU附近的电感有异响,如图取下来的那个

但取下来之后故障还是如故。上BGA加焊单桥也是如此。
没思路了,请教为什么那个电感会响那?另外用手摸的时候能感觉到那个电感有震动。

补充内容 (2012-5-27 14:07):
现在换了那个电感。然后把6.3V/3300电容都换了。不响了。另外,原来上真U时,没听见响。
现在是点触发键瞬间有CPU供电和内存供电,但电压逐渐减小,然后掉电。

补充内容 (2012-5-27 14:08):
直接短接黑绿线,ATX电源风扇可以常转,但内存供电、CPU供电一直都没有。

去查这一路到PWM芯片的线路

网友:
可以试着把上管拿掉看一下是否还是一样的问题,我也有一片是这样,我把上管换掉一颗后就好了,还有就是可以看一下上管接的电容,可以试着换一下!!

网友:
好像是上管或下管有点不良,换换试试。

网友:
换场管电容,不行再换IC。

网友A:
一般 电感响是因为虚汗

网友:
这种问题还去加焊桥 佩服啊

网友:
以前修笔记本主板  就遇见过这种情况  量阻值 测电压 试着用手摸  能用的方法都用了 就是有响声 狠微弱 郁闷  至于故障并不一样  但都没修好

网友:
可能是见鬼了!哈哈。。。

网友B:
你什么把桥也干了呀,是不是不亮的板你都要干一次桥呢,据你所说电感的异响那你为什么不查一下供电呢?你把下图的位置认真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电感响是因为虚汗

加焊过了还是响。现在换了一个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把桥也干了呀,是不是不亮的板你都要干一次桥呢,据你所说电感的异响那你为什么不查一下供电呢?你把 ...

没拿下来CPU时,只是掉电,不响。看贴子说桥空焊会这样,于是就先加焊一下呗。呵呵

网友:
发现个问题,如果彻底断电后,再加电待机时SLP_S5直接就为3.3V,这是不是代表桥坏了?正常应该是0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