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31主板整板复位只有一半

楼主(2012-05-26):
方正品牌机 华硕代工ipm31主板维修 供电正常  整板复位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复位灯常亮,用表笔轻触时钟芯片c_pg(15脚)复位灯熄灭,复位电压正常,取下bios芯片,复位电压也正常,求解

网友:
看是不是什么把电压拖低了.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电压把它拉低了  很多资料说INTEL的板 不跑码 复位只有一半电压是正常的  可是所有供电都正常了 时钟也有 没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