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Neo ECO 380使用中发现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2-05-26):
ANTEC Neo ECO 380入手后,刚开始用在华硕的P5Q上没什么问题,一个月后P5Q损坏,然后去修理,以后上P5Q就基本点不亮了,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闪,偶尔能点亮一次,无语了,送到店里测试,测试一周后回复电源输出正常,没有问题!!!!然后换在梅捷的SY-N570+上使用,也是这种情况,不过开机点亮的次数稍微多点,各位大虾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郁闷电源吗,这个鸡肋电源到底怎么了,求真相!

网友:
PG信号 延迟时间不对 但是短接绿黑 输出是正常的 要求经销商换新去吧

网友:
入手才1个多月的就别研究了,拿去换新吧

网友:
反正有售后你怕神马

网友:
赶快保修去,呵呵,等过保了再来研究

网友:
有售后的不折腾,直接换新!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的板子也有调电源,你的是调主板。

网友:
谢谢了 各位了  这么回事啊 看来还要和那个经销商谈谈了

网友:
在这个电源在我朋友那边躺了快1年了 不知道能不能换了 要是把那个PG信号线剪断的话 是不是就不检查PG信号而能正常启动啊 ?

网友:
没有PG信号的电源 会开机?

网友:
主板拉低绿线后 要延时发送信号给PG  电源才会上电的吧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源500W以上的稳定

网友:
销售商找不到了,拆了欣赏吧,准备自己动手,不知道哪位大虾能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脱机待机下,ATX14脚(绿线,PS-ON信号)2.75V,紫色线上应该有+5V,其他各脚为0V。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PS-ON就为0V,PG为5V,同时ATX其他各脚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