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2-05-26):
开机进第一个画面就自动重启。。还一直重启。。我的时候到桌面重启。。。。我的时候玩着就重启。。这是怎么办

网友(点评):
重启一般是电源不足,找个好点的代用一下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
一看温度,二看供电

网友(点评):
刚开机就重启。应该不是温度

网友(点评):
供电。。。大部分时间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yangyang5230  重启一般是电源不足,找个好点的代用一下就可以试出来。    以前可以的。就这几天开始重启的

网友:
机箱重启按键拔掉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用的

网友:
供电。。。大部分时间可以进系统的。。

大部分时间可以进系统也不能排除电源有问题

以前可以的。就这几天开始重启的

该怀疑的还得怀疑,该试的还得试。那台机器不是曾经“可以”过

刚开机就重启。应该不是温度

刚开机就重启也可以是温度,不一定是实际温度,BIOS检测到的温度异常也有可能

网友:
测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及V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