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装双系统

楼主(2012-05-26):
求教怎么装双系统,试了很久都不行,即使装上也不稳定。最好是详细的,本人小小白!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百度一下,百度上面都有非常详细的教程。你的问题都没有写清楚,是想装WINDOWS的双系统,还是苹果上面装双系统?

网友:
不是来回答问题的,来升级的。郁闷中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 -10

网友:
分两个小一点的专门来做系统用,比如说 XP 30G   WIN7 50G  然后先做XP放第一个C盘,和正常做系统一样。最后做好后,再做WIN7,选择到第二个盘(这两个盘都是主分区),WIN7做好是启动不了的。。只能启动XP,因为还有个重要的步骤没有做,就是下载个小软件,做双系统修复启动引导。。。百度下都是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刚进就-65下载,-3积分。当然很郁闷了。
不过还是回答下楼主的问题,别有城.。。水了。。。。。。。。。。。。。
装双系统,主要看什么系统了,有的双系统安装要有先后顺序。
当然修改引导文件也是可以的
楼主要数码装什么系统才能更好的做出回答

网友:
对 对 同意楼主  但是 要实践的 不能用嘴说  因为有的系统 不能用的

网友:
装双系统,要先装低版本`再装高版本`而且最好不要是同一个盘内安装双系统

网友:
直接百度文库,很多

网友:
我就是想装个xp系统,再装w7系统,能否在两个硬盘上各装一个。

网友A:
可以呀,两个硬盘最那装的,如果不会做引导文件可以在开机时在BIOS选择从哪个硬盘启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两个硬盘最那装的,如果不会做引导文件可以在开机时在BIOS选择从哪个硬盘启动呀

没有引导文件,是不是每次启动电脑都要从bios里选择从哪个硬盘启动,那不是就很麻烦。

网友:
如果你是用这安装版的就先安装低版本,再安装高版本,如果你用GHOST的话,就是先GHOST安装一个系统,然后再GHOST另外一个系统到另一个分区,再下载一个双系统启动修复工具就行了。

网友:
双系统什么用啊没用的

网友:
路过,学习

ptmanager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3-09-02):
首先,安全起见,备份你点那上的重要资料到移动硬盘。
其实,电脑分2个或以上主磁盘分区。
第三,分别将2个系统安装在2个分区中。
第四,如果出现系统引导错误,无法有双系统选择的话,你就重装下c盘中的引导文件。

更简单的来说,你在现有的系统上,直接拿安装光盘安装(不是ghost的安装),选择安装在d盘。遇到问题再百度就好了。

最简单的来收,如果你需要双系统,那就装个虚拟机用用好了,你要几个系统就有几个,何必这么麻烦呢。电脑一般是不需要双系统的

网友:
xp系统,再装w7系统,你有个w7的安装版,在系统界面直接就可以装,装到非系统盘不用转移资料不会格式化目标盘,我试过N次

网友:
遵从规则,先装XP再装win7,win7要用安装版的最好

网友:
个人感觉双系统未必行。。。冲突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