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亲们,新GHOST系统的弊端,不知道各位注意了没?

楼主(2012-05-26):
   从2012开始,不知道朋友们注意了吗?在装系统的时候,现在系统IE那栏基本上都和2345网绑定了(用户设定的根本无效)。刚开始本人也没在意,最近一段时间老出现系统中毒,键盘无法使用,运行速度慢,鼠标无法正常使用等。重做系统只能重新分区才可以解决。求高手给几个新的安全的GHOST!

网友(点评):
据我几年的观察,只有电脑城版的系统才会这样,连360都改不了,其他版的大多都可以用360修改

网友:
用新萝卜的或电脑公司19.5的都不错你说的问题用360改网址不行吗

网友A:
用360改应该就可以~~

网友B:
我用大白菜的和扬帆的都不锁定主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60改应该就可以~~

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大白菜的和扬帆的都不锁定主页。

关键是没那GHOST呀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2-07-08):
怎么没有?

网友(2012-05-26):
很多GHOST都内置了恶意软件,从来不用GHOST系统的路过。

网友:
确实是 都跟2345垃圾绑定了,最好用安装版的

网友C:
还有一个就是用这个办法

rundll32.exe advpack.dll /DelNodeRunDLL32 C:\\WINNT\\System32\\dacui.dll
rundll32.exe advpack.dll /DelNodeRunDLL32 C:\\WINNT\\Catroot\\icatalog.mdb
Regsvr32 URLMON.DLL /s
Regsvr32 actxprxy.dll /s
Regsvr32 shdocvw.dll /s
regsvr32 oleaut32.dll /s
regsvr32 setupwbv.dll /s
regsvr32 wininet.dll    /s
regsvr32 comcat.dll    /s
regsvr32 shdoc401.dll /s
regsvr32 shdoc401.dll /i /s
regsvr32 asctrls.ocx /s
regsvr32 oleaut32.dll /s
regsvr32 shdocvw.dll /I /s
regsvr32 shdocvw.dll /s
regsvr32 browseui.dll /s
regsvr32 browseui.dll /I /s
regsvr32 msrating.dll /s
regsvr32 mlang.dll /s
regsvr32 hlink.dll /s
regsvr32 mshtml.dll /s
regsvr32 mshtmled.dll /s
regsvr32 urlmon.dll /s
regsvr32 plugin.ocx /s
regsvr32 sendmail.dll /s
regsvr32 comctl32.dll /i /s
regsvr32 inetcpl.cpl /i /s
regsvr32 mshtml.dll /i /s
regsvr32 scrobj.dll /s
regsvr32 mmefxe.ocx /s
regsvr32 proctexe.ocx    /s
regsvr32 corpol.dll /s
regsvr32 jscript.dll /s
regsvr32 msxml.dll /s
regsvr32 imgutil.dll /s
regsvr32 thumbvw.dll /s
regsvr32 cryptext.dll /s
regsvr32 rsabase.dll /s
regsvr32 triedit.dll /s
regsvr32 dhtmled.ocx /s
regsvr32 inseng.dll /s
regsvr32 iesetup.dll /i /s
regsvr32 hmmapi.dll /s
regsvr32 cryptdlg.dll /s
regsvr32 actxprxy.dll /s
regsvr32 dispex.dll /s
regsvr32 occache.dll /s
regsvr32 occache.dll /i /s
regsvr32 iepeers.dll /s
regsvr32 wininet.dll /i /s
regsvr32 urlmon.dll /i /s
regsvr32 digest.dll /i /s
regsvr32 cdfview.dll /s
regsvr32 webcheck.dll /s
regsvr32 mobsync.dll /s
regsvr32 pngfilt.dll /s
regsvr32 licmgr10.dll /s
regsvr32 icmfilter.dll /s
regsvr32 hhctrl.ocx /s
regsvr32 inetcfg.dll /s
regsvr32 trialoc.dll /s
regsvr32 tdc.ocx /s
regsvr32 MSR2C.DLL /s
regsvr32 msident.dll /s
regsvr32 msieftp.dll /s
regsvr32 xmsconf.ocx /s
regsvr32 ils.dll /s
regsvr32 msoeacct.dll /s
regsvr32 wab32.dll /s
regsvr32 wabimp.dll /s
regsvr32 wabfind.dll /s
regsvr32 oemiglib.dll /s
regsvr32 directdb.dll /s
regsvr32 inetcomm.dll /s
regsvr32 msoe.dll /s
regsvr32 oeimport.dll /s
regsvr32 msdxm.ocx /s
regsvr32 dxmasf.dll /s
regsvr32 laprxy.dll /s
regsvr32 l3codecx.ax /s
regsvr32 acelpdec.ax /s
regsvr32 mpg4ds32.ax /s
regsvr32 voxmsdec.ax /s
regsvr32 danim.dll /s
regsvr32 Daxctle.ocx /s
regsvr32 lmrt.dll /s
regsvr32 datime.dll /s
regsvr32 dxtrans.dll /s
regsvr32 dxtmsft.dll /s
regsvr32 vgx.dll /s
regsvr32 WEBPOST.DLL /s
regsvr32 WPWIZDLL.DLL /s
regsvr32 POSTWPP.DLL /s
regsvr32 CRSWPP.DLL /s
regsvr32 FTPWPP.DLL /s
regsvr32 FPWPP.DLL /s
regsvr32 FLUPL.OCX /s
regsvr32 wshom.ocx /s
regsvr32 wshext.dll /s
regsvr32 vbscript.dll /s
regsvr32 scrrun.dll mstinit.exe /setup /s
regsvr32 msnsspc.dll /SspcCreateSspiReg /s
regsvr32 msapsspc.dll /SspcCreateSspiReg /s

regsvr32 msxml3.dll /s

网友:
我注意到了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装完系统之后直接装个金山毒霸杀毒,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
百度土豆系统

网友:
自己做一个嘛

网友:
360里面有个系统修复,里面有IE修复功能。如果是360的浏览器,在工具--主页设置中还要再改一下。
有时真的不好改,但360安全卫士还是可以修复主页的。

网友:
如LS  360里可以修复的

网友:
自己制作GHOST 系统的路过。。。
自制的100%安全无毒!
像这种锁了IE主页的,可以用一些工具软件或杀毒软件清理一下系统就OK了。比如WINDOWS清理助手等!

网友:
那就找2010年前的GHOST,或者去大的软件网上看看评价好的GHOST软件,这样会比较安全点~

太老的漏洞太多,打补丁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就是用这个办法

怎么用啊说话清楚一定

网友:
俺也碰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