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输入输出理解方法

楼主(2012-05-26):
一直搞不懂三级管的工作原理,也看了很多原理知识,想请教下各位兄弟能详细解说下三极管的电压走向以及控制原理,输入输出脚。
就说npn的吧,输入b,c两个脚输出发射脚,这是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子的,但整电路图有的在集电极那又会有一个输出脚,为什么又会从集电极输出呢,它的输入输出走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图

网友:
你上个实际的电路图吧,那样比较好解说

网友:
三极管在主板里,多数就是开关。你记得是高电平就导通,底电平就不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你记得npn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就ok!!

网友:
因为三极管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元件,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接法、不一样的用途
你现在上的图是共射级放大电路。现在发射极e接地,电位固定为0不变了,b极的信号变化会引起C极信号变化

支持

网友:
正解

网友:
受两路控制

网友:
去研究下 共基极放大电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吧,,,会有收获的

很对,初学者一定要搞懂这几个基本的电路原理。这就是不学习基本电路而去看电路图,越看越迷糊。

网友:
你那说的应该是交流信号

网友:
对于三极管的电流就是图中那样,对于你的输入输出信号,那是一个放大处理

网友:
npn高电平导通;pnp低电平导通就ok
三极管和场管怎么区分

网友:
恩,听了大家的解答 明白了一些,现在任何电路图里面都少不了三极管还有声管,
三极管有电流的流动方向还有信号的输入输出方向,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共射极放大电路,接地的不要管,顺着电流方向跑电路就行

网友:
信号由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信号由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信号由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共基极电路

网友:
三极管有三个状态,放大,饱和,截止。
这三个状态需要完全理解,放大状态,用于信号的放大,饱和与截止状态用于开关,饱和状态,相当于导通,截止相当于关断。对于这三个状态对应各极的电压状态是什么样,你查下书吧。

网友:
懂了 学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