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摔块的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2-05-26):
昨晚一个客户过来说,自己的U盘刚用完,拨下来准备放桌子上时掉下来了。
然后再插进电脑,什么反应都没有了。看能不能给恢复下数据。
我想,摔坏的不外乎里面什么元件摔脱焊了。于是说,可以。报价80.(我恢复数据都是80起价的。)
没有牌子的U盘,在台灯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有脱焊的脚。
插进电脑,发光二极管闪一下之后就没任何反应了。
于是准备对各个焊点统一加焊。用万用表大概量了下,一些元件电压都正常啊。虽然不知道详细的电压参数,但以后折腾过几个U盘,都是元件没电压的。又看到12000M晶振是用一层胶薄薄的粘在电路板上的,加上U盘是摔坏的,晶振摔坏的可能性极大了。
找来一块坏了,没电压的U盘,拆下12000M晶振,然后换上。插入电脑,发光二极管开始闪到了。
电脑提示安装好了驱动。心情很激动。
我用的是WIN7的系统,很直观的看到,2GU盘,可用1.69G。
打开U盘。晕~~~~啥都没有啊。。
既然从外面都可以看到有数据,进来咋啥都没有呢。右键属性,可用空间1.69G,已用233M。
设置文件夹选项,显示隐藏文件,再打开看,还是没有。
郁闷了。。
难道有什么加密?不可能啊。就算有加密,盘符下也应该有几个文件的吧。
肯定是换东西时动到什么了,试着用软件像恢复误删除的文件一样做吧。
用是的DISKGEN。选择误删文件恢复,进度条到1%时就没响应了。试了几次都不行。。
怎么办?
选择恢复整个分区文件,这下正常了。扫描用了七八分钟,然后都是显示丢失的文件,上百个文件夹。
全部复制出来。然后用*.DOC之类的方式,把文件都整理出来。除了个别一两个文件打不开,其他都正常。

等会就给客户交差了,不知道数据恢复完没有。。花了2小时挣80也不多,哈?

一个小经验,跟大家分享下。摔坏的U盘,先看有没有脱焊,没有的话可以试换晶振。

网友:
晶振摔坏了可以理解,分区里的数据摔没了就想不通了。又不是flash芯片摔坏

网友:
可能是U盘里面的资料很重要吧

网友:
用什么软件恢复的?

网友:
哈哈哈是隐藏了吧?楼主摔坏的一般就是12M晶振。

网友:
楼主高人,没换过u盘零件

网友:
换晶振是什么东西,?我没弄过U盘

网友:
原来晶振可以摔坏,涨姿势了,谢谢楼主

网友:
U盘摔坏的话,无非就是虚焊和晶振坏。

网友:
问下楼主  是不是硬盘坏了 可以换同样的板上机啊

网友:
文件摔坏,U盘是数据在闪存内,只要闪存没问题找数据就容易。。。。。。

网友:
老优盘的晶振容易摔坏,现在的好多了。

网友:
看一下  有没有 脱焊的

网友:
摔坏的 也可以恢复???

网友(2012-11-07):
U盘的晶振最容易摔坏的,如果在换是我最起码收个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