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一波曲折

楼主(2012-05-26):
同行接来的客户直接带来我这里,一来就说机子进水的,马上拿主板出来看,南桥进水,很多地方腐蚀的,好吧,先吧腐蚀的地方洗干净,要补的补好,还好朋友那里有一模一样的主板,补好了上电不开机,有3V5V南桥发烫,上BGA换了一个南桥,开机了,上到0.7不动了,把北桥加点焊油用风枪吹了一下,到0.9了,又上BGA,把北换了一个,外接显示了,大喜,装机,内接灰屏,拿出来量,量到+1.8V这里,R9113短线了,导致Q9100不工作,好了,装机,进系统没问题,客户过来拿机子了,他试一下没问题,关机,等十秒自动重启,悲剧事情又来了,BIOS下了一个刷了,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大虾指点,无思路了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呀~~

网友:
太曲折了,楼主。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不好搞 不稳定

网友:
表达不好,不见怪哈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放弃吧

网友:
关机10秒后  自动又开机?要是这样只能查开机电路  进水机是否是开机电路元器件不良漏电 导致的?

网友:
楼主高手,南北桥都换啦,还OK啦,佩服

网友:
楼主太心急了,像这种机,你必须要认真对它,它才会认真对你!要然,看就是你样了

网友:
按时序,不跑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