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电压求助

楼主(2012-05-26):
一台一体机高压坏了,没有一样的原版高压条,只有拿一条通用的来代替,但是通用的是12伏的,而主板上的电压都是19伏的,那位大师告诉我怎样把19伏的改为12伏的通用高压板的电压,而且要稳定哦,谢谢了。。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DC TO DC电路,能把高电压调成低电压,淘宝上有的卖!

网友:
有19V的高压条卖的

网友:
淘个宽电压的板吧!改来改支在搞出别的问题更烦

网友:
我用的高压条10V到22V都可以用的!去淘宝买吧

网友:
通用高压板都可以用啊 不用改吧 最大支持24V呢

网友:
淘宝上的现在卖的高压板一般都是宽电压的,直接联系店主发个就行了,但是一体机你要考虑尺寸因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