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无复位 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6):
七彩虹945无复位 主板维修一例
一块七彩虹945的板子。 不知道啥毛病。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简单打了一下对地值,发现无明显短路。 于是插诊断卡,假负载上电。 无复位。

打了一下各供电,CPU:1.4 内存:1.8 总线:1.2 桥:1.2  应该都正常
当就在准备测别的的时候,自动关机了。 我当时一愣。 我也没上真CPU啊,难道过热保护了。
于是摸芯片的温度,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很热。 于是再上电,结果刚一触发的瞬间,就把我的手烫了一下。

于是怀疑这个芯片坏掉了,于是更换了一个,还是烫手。
但是觉得问题就应该在这了。 于是重新测量了一下CPU供电相关的。上下管挨个打值,发现其中一相的上管,G-D短路。先不管原因,先拆下来。

确认管子坏了,于是换了一个,还是无果。
中午了,去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就在想,好像貌似电源某相对地短路能引起某些芯片过热来着。
于是下午过来就打了一下ATX电源口的对地阻值,这一打不要紧,打出来问题了。

虽然不是0,但是直觉告诉我,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于是测了一下跟VCC3直接连的PCI A21。

哎,为什么拿到板子测短路的时候没测这呢。
于是开始找图纸。 看看是哪个相连的部件短路。 但是没找到图纸。
这可如何是好。
不经意看到旁边的网卡芯片

最近这个东西貌似坏的挺多。。。 看他这么不爽,不知道他是不是也看我不爽。 于是上电,摸了一下他,靠,烫手。 摘掉。

拖拖锡,防止连锡。
继续打VCC3的阻值,已经是800多了。
上了下电,发现电源芯片也不那么热了。
于是上了真U。

应该算修好了吧。。。
最后得出结论,我是个粗心的人。。。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网友:
3.1

网友:
鑫帝卡,专业维修,必备的卡
诊断卡 讯维淘宝店有的吧 呵呵
行了,修好就行。呵呵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 蛮好吗?怎么样 在哪买的 告诉我 我也要一个!谢谢啊~~给个链接啊

网友:
在修板的时候一定要自细~再换新电源芯片发烫。有没把芯片烧坏了?

网友:
望闻问切...你做到了几步?

网友A:
粗心其实是我们维修工最大也是最蛋疼的毛病

网友:
总体来说分析的还不错,好多没复位都是供电引起的,而你这个确是网卡在做怪,有没有换个上去试下啊!

网友:
那这样要上独立网卡了么

网友:
还没上网卡芯片呢不好和客户说的

网友:
照你这么说这块板子两个部位有问题,U的一组供电管坏了,其次是网卡。判断上有没有失误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 蛮好吗?怎么样  在哪买的 告诉我  我也要一个!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25一个!

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 蛮好吗?怎么样 在哪买的 告诉我 我也要一个!谢谢啊~~给个链接啊

网友:
吃午饭都在思考,楼主很用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 蛮好吗?怎么样 在哪买的 告诉我 我也要一个!谢谢啊~~给个链接啊

我没权限发连接地址勒! 在淘宝搜店铺“红阳维修” 在店铺里搜 诊断卡  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点评):
基地的淘宝店里面就有,专业的出售

网友:
  谢谢!  新手、果断收藏

网友:
触摸法没用上,白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心其实是我们维修工最大也是最蛋疼的毛病

祝所有维修人员身体健康,维修成功

网友:
应该先摸摸看,我修过一个不过时钟的。。电感坏了

网友:
估计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权限发连接地址勒! 在淘宝搜店铺“红阳维修” 在店铺里搜 诊断卡  什么样的都有!!!

好了  谢谢啦!

网友:
网卡芯片也会引起无复位。少见的。 LZ很细心/。

网友D:
这个诊断卡。。 没有3VSB。 那个3.3V的灯是橙色3.3V的,插电不触发的时候没有亮灯,刚开始我还以为板子有问题,错怪了好几块板子。  后来在A14脚飞了根线过去,然后把之前连的线给断掉了。 仔细看最后一张图片还能看到痕迹。。。

网友:
经验重要。修好就好啊。这也是成功。

网友:
楼主不是粗心的人,一般人是不会想到网卡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诊断卡。。 没有3VSB。 那个3.3V的灯是橙色3.3V的,插电不触发的时候没有亮灯,刚开始我还以为板子有 ...

啊?楼主这个卡是PT090C吗?  楼主给推荐一款诊断卡吧! 谢谢啊!

网友:
走的弯路多了,经验就饱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啊?楼主这个卡是PT090C吗?  楼主给推荐一款诊断卡吧! 谢谢啊!

是这个。 诊断卡么,我还真没啥经验。 以前用过奇冠的,结果一次上门修电脑就直接忘客户机箱里了,送给客户了,后来买的这个,感觉还可以,没啥问题。 至于推荐么,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 诊断卡么,我还真没啥经验。 以前用过奇冠的,结果一次上门修电脑就直接忘客户机箱里了,送给客 ...

好的  那我也买PT090C了!~~

网友:
有可能被雷击了

网友:
楼主真是及时,刚接到一模一样的板,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不是吧,LZ,你上电的时候没有摸摸个个芯片有没有发热的啊!我修板一般都是先看外观,有没有损坏,破裂的元件,然后,上电,摸芯片。都正常的时候我才会按照时序测供电,复位时钟的,不然有的时候很容易烧坏元件的!

网友:
今天修精英代工的清华同方  也是因为网卡坏造成的 USB   独显  不正常

网友:
楼主很细心的,我估计都不会想到网卡上去

网友:
最近 网卡被雷给打坏               特别多 你这个并不例外            还是修机子的时候问问客户是怎么坏的      在开始动手吧                        还有你网卡被打坏了 应该 桥 也受伤了  量一下那几个USB口不能用的  最好给客户说一下   还有不还桥的话必须加块独立网卡或USB的    呵呵

网友:
最近雷雨天,还是要注意网卡才行。

网友:
雷击的原因,修过,直接摘了OK

网友:
基本的操作还是要做的,不然有时会搞错

网友:
是雷击了 还好就网卡坏 我的一块南桥也坏了

网友:
不跑吗  我都习惯性的先把网卡摘掉

网友:
到底几个问题,到底什么坏了,没弄懂,cpuic是好的吗,上下管子是好的吗。还是单单网卡坏了

网友:
U的一组供电管坏了,应该是没有1.4电压了吧

网友:
有意思,原来是这样

网友:
有短先直接摸理各个大点的芯片有瞬间过热的,可以缩短时间和找故障点

网友:
3.3v短路??

网友:
应该是雷击的吧

网友:
一句话,都要摸一遍,这就是切.

网友:
估计是 被雷击了

网友:
U的一组供电管坏了,其次是网卡。判断上有没有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