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联想旭日 150机子 3v 5v电感阻值多大啊

楼主(2012-05-26):
有谁知道联想旭日 150机子 3v 5v电感阻值多大啊,手上有台进水机器 3v5v其中一个电感阻值是50欧正常不正常啊,是不是有轻短路啊

一般正常的都是80以上吧,~
不正常 明显不正常。。 短路了。

网友:
一般来说,35V待机电压的阻值为正30左右,反向3V的400左右,5V的1000左右

网友:
一般是300到700

网友:
  据我所知  应该是对地100左右吧。。。。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这个机子.3V5V对地阻值也是这样 3V是60多 5V 140多.测了一边也没找到哪里短路 就没有管它了修了一下通病就亮机了.

网友:
几十的也很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