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I 电源电流显示异常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26):
安泰信 APS3005SI 30V5A稳压直流电源,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无论空载还是有负载电流都只显示8.988的故障,重新开关电源无故障现象不变,用万用表测量接线柱输出电压和LED显示电压值相同,把万用表调在电流档串入电源输出线中接上笔记本开机,观察万用表表盘电流有正常显示,到此说明电源输出电流和电压基本正常,由此判断电源的显示部件有问题了,拆开电源怀疑LED显示驱动芯片损坏,联系卖家进一步确认也是这个芯片损坏了,卖家就给我发了一个芯片过来,焊接完毕,问题解决,分享给大家,希望对遇到类似问题的同仁们有所帮助。

网友A:
会维修的,什么都应该尝试。我也有一个可调电源,电压经常归零,拍拍就好,又一次使劲一拍,直接跑30V了,把本该弄坏了,电源还在本上插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维修的,什么都应该尝试。我也有一个可调电源,电压经常归零,拍拍就好,又一次使劲一拍,直接跑30V了,把 ...

你的可能是电压调节电位器的问题

我的已经换过电压调节电位器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那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维修的,什么都应该尝试。我也有一个可调电源,电压经常归零,拍拍就好,又一次使劲一拍,直接跑30V了,把 ...

我都是先调好电压,再接负载的

网友B:
我那个的是怎么调电压都只能到十几伏,有时是电压会自己会有2V左右的高低变化。
是调电压的电位器坏了。更换后恢复。

网友:
我那个电流显示差不多大一倍 ,不知道哪的问题?和同型号比较

网友C:
你把万用表调在电流档,串入电路中接负载,如果万用表电流指示和你的电源指示的数值一致的话,两个电流调节电位器的可能性很大(使用时间长了的话);如果万用表指示正常,电源指示不正常,也可能是屏显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来我的电流表驱动芯片业挂了。和LZ一样的可调电源。电流表显示偏大很多。。近一倍、

网友:
我的显示电流是减半了,郁闷,没买几天。

网友(2015-05-16):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的是怎么调电压都只能到十几伏,有时是电压会自己会有2V左右的高低变化。
是调电压的电位器坏了。更 ...

嗯,电位器坏的话,一般本身标称阻值会发生改变,电压在发生2V左右高低变化时候,其电位器两端阻值也会发生不断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万用表调在电流档,串入电路中接负载,如果万用表电流指示和你的电源指示的数值一致的话,两个电流调 ...

嗯,屏显驱动芯片一般是通过本身对应引脚外围相连开关三极管驱动LED数码管显示工作的,其本身也是7805稳压后提供的5V供电电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