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5841的引脚定义是什么,我有个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2-05-26):
启动脚无电压,断开量上级有电压,5841各脚均无电压

网友:
给你发一个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大神,是不是各脚没有电压就意谓着5841保护了呢

网友:
3脚怎么也得有电压。是不是启动电阻坏了?或者SG5841坏了。

网友:
断开5841一端电阻,测有电压,装上就没电压了,会不会下级有短路了,没查到

网友:
整流出来的300V左右电压正常就换了3脚的启动电阻再看。我刚好修一个SG6842的电源,启动电压24V左右,7脚供电15V左右。

网友:
有可能是3脚的启动电阻坏了。也有可能是7脚里面的稳压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