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管灯管代替老式液晶屏的U形灯管

楼主(2012-05-26):
这几年修液晶显示器遇到不少背光灯为U形灯管的,这种灯管市面上不太好买,只好用直管灯来代替,一般用8根或4根就可以了,我一般遇到讲价厉害的就用4根来代换,

网友A:
你真幸运升压包没坏

网友:
哈,U形灯管的液晶还没碰到过

网友B:
8支怎么连4灯高压条?两两串联?并联?

同问

网友:
我也没有碰到过 很好的经验 不过下次遇见过我要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
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用直的能用多久,我改过一次,二根串联在一起,用了一会灯头那边就发黑了,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U型的,所以这次见识一下

网友:
u行的还没有碰到呢!过来看看啊

网友:
没遇到过呢还。。。

网友:
前年就改过了,只不过没有想你一样有足够长的灯管。我的是24的屏6灯的我用22的管改的。还有你怎么不用白色的线连呀?在纯白下能看出来的。

网友:
多少钱换的呀?

网友:
灯管是怎么弯弄的?

网友:
如果高压板坏,而不是灯管坏呢,,

网友:
高压板坏换通用板不就行了吗,就目前所遇到的U型灯管基本上都是灯管老化,即使遇到高压板坏的,我也是把灯管和高压板一并换掉,那样处理至少近期内不会再返修了

网友:
长见识了,竟然还有U形灯管。以前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支怎么连4灯高压条?两两串联?并联?

不看图的么,最好是两个直的串成U型的样子,懒点就把其中一根换作跟导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幸运升压包没坏

宁愿只是高压包坏啊,好换啊,灯管还得拆屏的

网友:
长见识 了,但还是没看 明白 图中  灯管 是 咋串的

网友:
几年前改过。。现在已经没有用这样的了。。。记得好像是优派的。。。。。

网友:
这么老的液晶。。。要是我一知道是U型的 也许就打退堂鼓了! 太麻烦了。。。

网友:
哈哈  是的  就是这样换的,遇到小气一点的客户,就少装4根灯管,那样亮度和均匀度会有所下降,但不是很明显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U型的虽不多,但也经常看到,L型的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环绕屏四周的,那灯管坏了基本屏就要报废了!

网友:
那天刚说完你昨天就赶上一个和你的一样一样的也是这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