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求助!加电无显

楼主(2012-05-26):
今天早上接到个联想Y450,上电无显,外接也无显,要按开关四秒才能关机,插诊断卡跑8A,有时候跑8F   电流1.22V,有时是1.08V
拔掉内存跑E0    电流1.08     检查过电源小板Q1正常1.78V   H_cpurst#为1.05V      内存供电1.5V     +vgacore为0.9V

自我感觉电压全部正常,直接上BGA干了显卡,结果还是涛声依旧

把CPU、内存全部拔了,加电后电流依旧是1.1V

手头没波波,而且也不是信号级维修的料,那位大大修过类似情况麻烦指教下该怎么做

补充内容 (2012-5-28 10:43):
买了编程器后刷BIOS涛声依旧。。悲剧。。哪位大大指教下

补充内容 (2012-5-28 12:35):
今天下午把显卡拆下来了,上CPU和内存电流是0.65     拔掉内存0.62     裸板上电是0.52,应该正常了,就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A:
去搞下BIOS,我以前有台和你差不多情况的机器,不过我不敢保证你的和我的一样

网友B:
先去刷个BIOS 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搞下BIOS,我以前有台和你差不多情况的机器,不过我不敢保证你的和我的一样

悲剧,没买编程器。。只有BGA,一穷二白。。

网友:
偶觉得如果说是要什么没什么的话,那你就老老实的把你所学过的知识在这块板复习下,又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悲剧,没买编程器。。只有BGA,一穷二白。。

额。。。。。那就多查查把,,一不一定的

网友D:
显卡是加焊还是重新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加焊还是重新种的?

显卡是直接加焊的

网友:
买了编程器后刷BIOS涛声依旧。。悲剧。。哪位大大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去刷个BIOS 吧

刷过了,涛声依旧,会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是之前把显卡给焊虚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已经很多了啊。。好象是哪个分组供电没出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查 64颗耦合电容。

网友F:
y450的显卡一般都加焊不好 只能换  我以前遇到的是花屏加焊后就不亮了 后来又换了一片新的显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y450的显卡一般都加焊不好 只能换  我以前遇到的是花屏加焊后就不亮了 后来又换了一片新的显卡就OK了

现在我把显卡取下来了,上CPU不上内存加电电流变为0.62    加内存0.65     裸板加电是0.52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不然电流也不会变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已经很多了啊。。好象是哪个分组供电没出来。。。不是显卡的问题。。

我手上的这个不是通病缺少1.8V,这显卡小板的Q1很正常

网友:
用下跑码卡看下是不是档4A哟

网友:
打一下耦合电容的阻值   还有就是USB5V供电及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啊  如的正常就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