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LE刚开机能点亮、不一会复位灯常亮后就黑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5-26):
今天我修到一块华硕P5P41T-LE,毛病是这样的:
内存显卡都能过,刚开机可以点亮!但是跑码到80-00的时候就停了,然后显示无信号!连BIOS也进不去!复位灯就常亮了!马上断电后再开机,跑码过程更短了,不一会复位灯就常亮了。经查客户的主机电源也是挂了的~望高手指导一二!感谢~!

网友:
查各供电是不否正常:如桥、CPU、总线、内存、等吧,顺便再查下复位有没有电压,或者说是不是高电压!像你这样说,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