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诊断卡 不知道啥样的好 同行朋友给支个招吧.

楼主(2012-05-26):
什么样的好点 灯要几个好呢? 还有就是几位数显示的比较好呢? 老手们 给个建议~ 有推荐的朋友给个链接~~  额  对了 还要买好多工具呢...   晕   我的老毛票子啊......

网友:
没看出来是笔记本诊断卡还是台式机

网友A:
4位的就是能同时显示当前代码和上一个代码。
复位灯、时钟、FRAME、IRDY这几个灯最好有

一些新板没有PCI接口,诊断卡有LPC接口才行了。

网友B:
红色那种叫什么来着,一时想不起名字了,那个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那种叫什么来着,一时想不起名字了,那个蛮好用的

红的? 四位的? 是鑫帝PT090C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位的就是能同时显示当前代码和上一个代码。
复位灯、时钟、FRAME、IRDY这几个灯最好有

大大 鑫帝PT090C 好吗? 它有你说的那几个灯吗?

网友(点评):
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大 鑫帝PT090C 好吗? 它有你说的那几个灯吗?

这种效果很不错的 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效果很不错的 我一直在用

好的  就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