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诊断卡跑1E.??

楼主(2012-05-26):
七彩虹945主板诊断卡跑1E,点不亮,换独立显卡也一样,COMS放电过,各个电压都正常,唯一奇怪的就是通电网卡灯就亮一个,好像网卡芯片有问题。各位大侠们给下意见,小弟新手。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有的网卡待机灯就亮,遇到好几个了。。。。
先拆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同意,先吹下来看看。

网友A:
把网卡吹下来试试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声卡也干掉  1117坏了没?

网友:
网卡接口处 有3.3V上拉供电,另一端接网卡的10M-100M _ACT 口,中间接发光二级管,受网卡控制。

网友:
加个PCI网卡试试

网友:
不插网线貌似灯是不会亮的 ,,,网卡部分有问题啦。

网友:
1E可能是内存吗?

网友:
测一下南北桥 看有没有问题 再换别的 可疑部件

网友:
量测一下3VDUAL二极体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网卡吹下来试试

是了,如果怀疑网卡或声卡之类的副芯片问题,可直接吹下芯片试试看!

网友C:
把网卡芯片先吹下来   不行就看看南桥   南桥坏的机率大点  再看看1117有没有坏   还有网卡周围的元件  这种板BIOS好像也容易坏    是不是被雷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网卡芯片先吹下来   不行就看看南桥   南桥坏的机率大点  再看看1117有没有坏   还有网卡周围的元件  这种 ...

你有这个板子的BIOS程序吗?麻烦传下?板子是七彩虹945-MD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看。

找不到BIOS程序 有的话麻烦传个!主板七彩虹945-MD2

网友:
这种板大多都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感觉楼主修板还没有修到门路上,,,不知道时序吗?怎么不一步一步来?如果说怀疑网卡坏?你测了网卡的供电了没?供电正常你测了网卡的时钟,复位以级其它的一些工作条件了没?比如跟南桥的几根通信线阻值正常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BIOS程序 有的话麻烦传个!主板七彩虹945-MD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9532   这里有bios 你看看合不合  官网也可以下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