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G450不触发

楼主(2012-05-26):
联想G450
LA-5081P
一修机,上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0.016,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测量待机3 5V是正常,测量到开关处电压只有0.45被拉低,去掉开关开关测量KB926QF 32脚也是0.45。测开关到EC相关的元件,发觉D41不量,改换后,开关电压恢复19V(个人觉得高了,不解)测后EC32脚已经有3.3V电压,按开关正常触发,电流0.26~0.64卡住不动,测量所以有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压NB SB 故障一样,换CPU,内存还是一样,在论坛上下个BIOS刷后电流还是0.6几不动。不解,不解。想到D41坏了,可能把EC也干掉了(之前能触发以为正常),手上有一个旧的KB926QF B1换上去不触发(原先是D1 B1能代换吗?)手上没有D1,网上拍了5个备用。等等……,货到后吹上去,结果不触发,想可能是自己的没有吹好,又重新焊一边,电流一直小跑,接上屏电流到0.8几显示,装机测式一切OK,此机修复。
头一次发表有点罗说,请各位大侠不要P。

Lenovo 3000 G450(LA-5081P).pdf

网友:
南桥复位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