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个求助问题,怪???

楼主(2012-05-26):
手上有一款HP TM2 的机子I3  380UM D的CPU ,开机能启动,风扇由感觉转的速度快,好像笔记本温度很高才有的那个转数,但是不能进BIOS,按F2 ,F1 F9,F10 都用了无效(黑屏),但是短接COMS电池再启动(后盖打开) 40秒左右会出现画面提示:
The CMOS checksum is invalid.
The CMOS will be reset to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and will be rebooted.
Please check your BIOS Setup options to see if they changed.
CMOS Reset (502)
ENTER - Reboot the system
按重启就一直黑屏,直到40秒后屏有个1秒闪亮就黑屏,一直看着能进系统,能键盘关机,由于是朋友的机子刚拿来还没拆,所以先问问师傅们这样的问题是不是BIOS程序上错误,而且看了图纸机子有2个BIOS,一个在管IO 还有个在桥边,到官方下了个BIOS,解压打开一看怎么是这样的。(是不是下错了) 第一次看到,请教师傅们指点下,如果要用编程器刷BIOS应该用哪个文件刷桥边的BIOS,下面是图纸

网友:
这个 还真不知道 路过 学习了   呵呵  高手能解决啊

网友:
是啊这样的问题很少见,饼哥看看帮我解决

网友:
看有没有人把正常机器的BIOS提取了发上来。

网友:
北面的是启动bios,南面的是效验bios,有的双bios的味道,但是不时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