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花屏是屏问题吗?

楼主(2012-05-26):
2。5寸数码相机,  因把充电插返,造着这样的花屏,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看像板子的问题,因为这个屏上是没什么电路的。

网友:
插反?屏烧了。

网友:
充电插反应该是电池被弄坏啊,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只能烧主板。屏应该没有问题。。换主板主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烧得主板吧,一般不会烧屏的。主板几率大些

网友:
可以正常拍照,没问题,

网友:
不了解相机, 可以正常拍照就是屏显示是花, 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哦

网友:
建议带上指套,否则相机里满是手印。

网友:
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才能给出结论

网友:
如果拍出来的照片一切正常那可以排除主板的帮障,屏坏,可以单独点屏看一下,或者转到回放,调出菜单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
呵呵,如果是如你描述现象,主板必坏无疑-----AD转换模块挂了!
能拍照,相机主要功能OK。屏显示出了故障就是AD芯片啦!

网友:
我感觉是屏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