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500不触发 怎么办 急急急

楼主(2012-05-26):
神州HP500 开关有3.3v  待机0.011  但不触发 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
修时序电路

网友:
查EC待机工作条件,正常查PWRBIN#,RSMRST#ACIN 等

网友:
查EC待机工作条件 ,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是什么都不会。我们要好好学习了,才能真正的修板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这个问题的本,待机0。01但是就是不触发。最后拆开本子仔细查看后才发现待机按键坏了。按键不起来了,处于一直待机状态。最后拆了待机开关就OK乐

网友:
coms电池都鼓包了

网友:
换了IO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