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0 供电IC CJ=BB发烫,更换后一样故障

楼主(2012-05-26):
三星R430 供电IC发烫,更换后还是很烫,供电IC是CJ=BB ,于是我购买了一个新的过来,换上去还是很烫,我测量了供电IC的供电端,供电有18V左右,但是3V 5V没有出来,于是我测量3V 及5V的对地阻值,阻值有大概400-500左右,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有人说是南桥内部短路,我测量了南桥底部的电容,阻值只有11欧,这本本搞得头晕,求思路,有图纸的给份图纸!本人谢过了

网友:
后级短路,南桥的问题应该大一点,供电的后级保险位置加个稍微大一点的电阻,看看是不是就不热了。

网友:
换南桥啊。。。。。。。。

网友:
不急换南桥。。你把3V  5V电感拆下一边脚上电测有没有出来。要不就是分组供电有问题的。看一下LDU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有可能是分组芯片小短路引起的。一个个拆,,,,先拆分组芯片和上管。。拆芯片一定要拆上管

网友:
这种问题的话 先拆掉南桥测试下

网友: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
这台笔记本,本人没有修好,不过我送给同行高手去修了,后来主板我拿过来了,看了看,南桥是没有换的,其它电路也没怎么修过,我看了CJ=BB那个芯片,应该就是周边电路故障引起的,不过我就是看不出来同行高手修了哪里!

网友:
看看系统供电电路   啊  不急换南桥

网友:
南桥换了肯定挂啊。。

网友:
3V 5V   直接修3v 5v , 后级是否短路!  是不是IC 没焊好

网友:
你这个就是线性5V电有短路,而且在论坛发现很多人都是换芯片还发热,实际就是线性电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修3V和5V,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