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问题吧

楼主(2012-05-26):
一块精英的2代板子  上假负载测CPU电源好信号  复位  内核供电  vtt电压  都正常   上真U后加电  检测卡亮一下就灭   不知道是那的原因   测CPU得上下管应该没问题   供电管理芯片是ISL6566   这个芯片也不知道怎么测好坏   我想是不是这个芯片的原因   求指导

网友:
短路了类~!先试试拔了CPU辅助小四脚试试看还断不?上假负载后用万用表测测电压~!上下管没问题的话就是6566和周边的几欧姆的电阻了。CPU辅助电压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