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还是用得不太好,DS1102E,测场管D极电压怎么测

楼主(2012-05-26):
现在测场管G极电压可以测得到,不断变化的可以看到数值,但D极电压无法显卡数值,示波器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点评):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是下管的D极么?电压峰值比较高吧

网友:
上管D极的电压

网友:
上管D极应该直接接在12V直流上的吧?!打直流输入能看到也只是一条直线,打交流输入应该应该只有很小的噪声信号。

网友:
激动,谢谢张先生解答,确实是一条直线,测12V,怎么读数电压数值

网友:
看来楼主真的还要补点基础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