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2-05-26):
故障机器:hp v3000
故障现象:开机后出现康柏标志,屏幕下方有按键提示,如ESC F1 F2 F9 。。。。,若不按键
,约过五分钟左右
会自动进系统,玩正常。若按键,不会出现相应的界面,也要等
约五分钟左右,
才可以进入相关界面。
BOIS也重设了,不行,求正解!!!!!!
求助

网友:
重刷BIOS或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重刷bios 基本能好 估计和系统没多大关系

网友:
是不是用的原裝適配器

网友:
重刷BIOS能好。

网友:
拨外设,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