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神奇诡异之一 更换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2-05-26):
型号: HP3414TX

现象: 报警声两长一短 黑屏无显:

维修措施: 根据现象判定就是显卡坏。考虑夏天到,直接换改良 报价350 最终330

维修经过:  此机显卡为:GF-GO7200-N-A3   网上订的型号是:QD-NVS-110MT-N-A3
淘宝上XX商家25日订的货,26日早上就收到,马上装上去,亮机都OK,唯一不OK的就是显卡
温度,一开机就是70度。接下去运行,80,,,,90,呵呵,最高到95度。可是,可是
CPU开机却才40度。

   先假设我买的显卡没问题吧,花了150大洋买的全新
接下来考虑问题可能出现在三个方面
1,散热没搞好,  解决方法是我装上去的时候就清了灰,加了铜片。
2,可能风扇坏了,解决方法换了风扇加上长转,
3,有可能是散热铜片坏了,没换,但根据我的经验,在风枪下加热,能很快传到散热片,两边温差不大,故
判定散热片没问题。
4.驱动:机器识别出来的是GF-GO7200-N-A3    也想升级,系统显示,一切正常,无需升级:用驱动精灵也无果

最终结果,显卡温度依然坚挺,机器运行到目前也稳定,出风口也不热  CPU温度:一般:50
显卡温度一般83 最高95

做为维修人员,没有严谨的思维,就有可能得不到正确的结果,本人才学疏浅。错误难免。。。
以上只是自圆其说。
希望在座高手指出我错在哪了。

附:最不愿想的事: 显卡问题

我前面一台三星R的笔记本也是7200 第一次换了一个全新的QD NVS-110MT 温度85度。。结果没办法换了一个7400T 才OK的。。

网友:
要是像楼主说的 排除显卡  散热   检测的温度还高  那一定是检测软件又抽风了

网友:
检测软件用了:1 鲁大师 2 EVERREST  如果都一样。两个都错了吗?

网友:
实际摸起来温度是否过热呢?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 我都会有手试试温度

网友:
摸下看,相信自己点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好,我手摸过散热片,并不热,另外主板装在机器上,只能摸下显卡的背面电路板,跟其他地方比起来,并没有感觉到温度有特别的高,这就是我困或的地方。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不用多虑了

网友:
110MT 真宗全新150的价格貌似有问题,我昨天订了5片7400T,全新的185,还是黑胶版的,白胶版的195,还没有货。

网友:
我也问了一商家开的是195 也是黑胶的,所以后来我选择150的,反正都是黑胶的。这年头价格越高,物品越正,成立吗?淘宝上的,反正我不相信。你们信吗?

网友:
我有台hp cq42,温度额非常高,后面搞清楚是散热片问题,可以注意下

网友:
我感觉 编号越靠后的温度越高 如果允许 最好用低型号代换高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