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发热灯管的一些教训

楼主(2012-05-26):
今天在赛格买4根400W灯管做加热试验用,结果出现诸多问题,给大家说说,有DIY兴趣的朋友可以从中得到点经验。
4根灯管带线,但端部都是平茬茬剪齐的,类似附图中的灯管,不过管壁是磨砂的;管中的钨丝比较粗,与光波炉灯管不一样。在柜台只能勉强量一下通断,回来接到电子调压器上通电,问题就来了----教训也得拿钱来买,呵呵。
1.一根灯管有热点,如果长期使用或者220V下使用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断,一根灯管真空度很差,在90V下一分钟管壁就发黑,估计也是会很快结束寿命。
2.测量冷态电阻阻值分别:11.8,11.8,13.1,6.7欧姆。显然其中6.7欧姆的功率应该是其他3根的2倍。
3.两根11.8欧的串联亮度一致,发热应该一致;
  6.7欧的和其他任何一根串联只亮一根(0--220V都一样)电阻大的灯管;
  13.1欧的和11.8欧的串联,亮度差别明显,发热量应该也不同,虽然只差1.3欧,串联使用已经明显不合适了。

买灯管注意事项:
1. 最好购买现场点亮试验,注意灯丝要没有热点(特别亮的点),点过后管壁不发黑;
2. 测量一下冷态电阻,阻值一定要尽量接近;
3. 串联使用的灯管一定要阻值配对,否则就不能用;
4. 点过的灯管很烫的,必须等冷却后才能拿

此贴仅为分享教训,希望对大家有点益处。

网友:
老大你这是工地用的碘钨灯吧??好像不是电暖气用的石英灯。
学习了,天朝就这样。

网友:
不知张总是多少钱买的,我想一分钱一份货吧,好东西不便宜,我买东西喜欢品牌口碑好一点的!

网友:
8元一根绝对不算便宜货了,网上3元就可以买到的。

网友:
张老这几天怎么没发贴呀,这个管很贵吧

网友A:
有的发热管是110v的,用220v需要两根串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发热管是110v的,用220v需要两根串联的

6.7欧那个直接用在220V上的,发热正常。

网友:
阻值小的,功率大,但还是两根一串用起来放心,也用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没有想到张老也在做土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7欧那个直接用在220V上的,发热正常。

原来220v的改成110v用也就是减小一点发热,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再说下面温度也不需要很高是吧

网友C:
张老师,为什么没有用碳纤维的,那个要好的多

网友(点评):
我认为选质量好的光波管来做,更好,它余温很小,灯管功率的一致性要好得多,功率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220v的改成110v用也就是减小一点发热,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再说下面温度也不需要很高是吧

所以我上面做了串联试验,看看到底串联后影响多大。试验结果串联后钨丝的发热程度足够使用,虽然然400W的灯管每根只有100W了,但发热量不减少多少,220V的时候更多的是可见光更强了。这个还和取暖器上的400W灯管做了比较的。但串联两根灯管一定要冷态阻值非常接近,否则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老师,为什么没有用碳纤维的,那个要好的多

碳纤维的灯管价格高,做试验没有必要买碳纤维的了。正式做的时候可以考虑碳纤维灯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上面做了串联试验,看看到底串联后影响多大。试验结果串联后钨丝的发热程度足够使用,虽然然400W ...

张老是不是就用四根发热管加热,没有用温度控制,然后在上面用风枪吹,如果用了温度探头,那能告诉我们是用的温度表直接控制继电器加热还是控制可控硅加热的,我用过温度表直接控制继电器加热的,但温度到后,继电器也动作了,也停止加热了。但温度还要往上冲,不是恒温很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张老是不是就用四根发热管加热,没有用温度控制,然后在上面用风枪吹,如果用了温度探头,那能告诉我们是 ...

首先我只是做发热试验,不是实际做机器或者做BGA拆焊。
其次关于温度上冲的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
发热体温度很高,当停止加电后这个很高的温度还是要向温度偏低的地方传递直到温度平衡为止,这段时间就可以产生温度继续上冲,发热体热容量越大温度上冲的时间越长,上冲的温度也越多。比如PCB板底面的温度高,测量在芯片上,这个时候也有热量传递过程,芯片温度也会有一些上冲,当然这个一般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还是发热体,减少发热体的热容量可以减少上冲。另一个方法就是提前断电,提前量合适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张老,以后把预设温度调低一点

网友: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测一下电阻呢?还有这是什么价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只是做发热试验,不是实际做机器或者做BGA拆焊。
其次关于温度上冲的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
发热体 ...

张先生是老手了,我今天也做了个测试,发现单片机过零控制的风枪,温度过冲竟然达15% ,不知道到底是风枪的热容量高,还是单片机速率太慢,如果是后者,拆了拿去控制灯管也许还有点用。

网友:
1000w的光波管,也有粗细管之分,线的长短之分,用料足的肯定要好一点,选光波管要选:粗管,(只是稍微粗一点),长线,规矩点的,一般不试也不会出问题.买时看几家比较一下,贵的并不一定代表品质.

余温问题, 不加黑晶玻璃,余温比用发热砖的专业机要低很多.断电后基本上就不再升温了.

网友:
好,下次我买的话 按照你的说法来做。。。。

网友:
我想问一下,大家不是说光波加热好么,直接买一个光波炉不更好,还可以做饭,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