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 pcx8528GT 无显示 管78M05发烫

楼主(2012-05-26):
电脑开机显卡不显示,显卡上面的管78M05非常烫手,不可触摸。

可修不。

网友:
拆掉 测试下 显卡核心短路不 短路的话 就没必要修啦

网友:
显卡和主板一样修了也白菜价

网友:
楼上正解,GPU内部不良造成的

网友:
朋友拆过了,没说什么,只说他修不了。拆掉上机,到没什么地方会发烫。

网友:
换个78M05 试试 可能是他坏了

网友:
7805沒意外是12v轉5v 攬的查datasheet...
拆下還是短路 撥看小電容(靠人品) ACT08 也看看吧

网友:
先测有没有短路啊,没有再测一下电压对不对。

网友:
78m05是给门电路供电的。。他要是热是不是坏了。。打打5V是不是短路了。。要是短路了最好是吧门电路也换了。。78acT08就在输出接口附近

网友:
先用表测量一下7805第3脚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话很可能是7805本身坏,但一般都是后极有短路引起大电流,所以才发热

网友:
查一下后级,后级有短路呀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显存和GPU应该不会用到五伏电压。。很有可能就那个与门有问题了。。。

网友:
拔掉风扇插头,在查看下,遇到过散热器内部短路

网友:
刚好也遇到这种故障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哈哈

网友:
.... 呵呵  显卡。。。  我怎么每次 就没思路呢?

网友:
78m05第三脚对地阻值965欧,沿着第三脚到 SLB18(上面标识好像是000)阻值为0,sr118阻值12.5欧,sf1(5075是不是保险啊)阻值0。后极有短路引起大电流,是指第三脚后面的电路吗?

之前回帖没注意看图,你图中标3欧这个是二极管,拆下来量下,应该是它了

网友:
78M05第一脚输入11.6V ,第三脚输出1.16V。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后级有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是查第三脚后面的电路吗?

网友:
用7805来把12V转5V用的,这管都很热,但如果负载短路那就更加热了,可以查一下输出部分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查其它

网友:
VGA dvi接口附近短路了,查查看,我还遇到过显示器接口短路而造成7805短路的~~~

网友:
在VGA接口附近换了两颗短路电阻,依然发烫啊,其他的没发现短路元件啊。

网友:
你把显卡GPU供电附近的那三个6.3V1000uF的电容换掉,然后把7805换掉,再把7408门电路换掉就没事了!

网友:
手头上没有7408,等找到了再换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