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1寸上网本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5-26):
DELL10.1寸上网本装不了系统``电信定制机`没有具体型号(标签被公司管理签覆盖了`客户不让动)`
故障表现为`开机提示文件丢失,按R修复或重装``
用不同型号的U盘`不同版本的PE都进不去``在滾动条处停止`硬盘灯长亮

可以使用 PE 下的安装 版,再提取 GHOST 镜像里的驱动,自动安装驱动包,OK。
dell 上网本 有这种情况 你在台机勾好 在装上去看看

网友:
内存有故障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个200多兆的精简安装系统光盘。以前装过一个DELL的上网小本。

网友:
换内存试过了`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都可以吗``我试试看`

用的是深度的精简系统。那时也是给DELL的上网本做系统。刚开始也没有做上,上网一搜,有说用精简系统好用。

网友:
你可以安装简易版WINDOWS 7试试。

网友:
移动定制3g 本子吧 ,  用win7 pe 进去 加载虚拟光驱 安装 安装版的深度系统就ok啦

网友:
扫描过硬盘没有,很有可能有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在BOIS里把硬盘的模式改下.改用IDE模式,可以应该可以装的.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DELL的,也是上网本.

网友:
貌似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应该有问题的,建议去修修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 扫描下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拿维修站去试试吧.他们肯定能做上.

网友(2012-08-19):
这种上网本只能用慢装盘装系统.

网友:
装过一次  很顺利啊

网友:
最讨厌就是给DELL装系统,我上次是直接拿最原始的系统盘,一步一步安装的,后来打补丁打到死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装到台式机上,在台式机上装的时候把驱动全部去掉,你再试试

网友:
  HP和DELL这种10寸本我是吃够苦头了。无论外接光驱。USB启动。移动硬盘只要是GHOSTWINXP肯定不行。 只能用安装版肯定行。不过所有驱动还要重新装。很麻烦。

网友:
试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还是拆硬盘挂台式机搞定

网友B:
直接拆硬盘GHOST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装上去就卡滚动条

网友:
是不能进pe?